4号怎么样?

楼主(2010-05-18):
想入手一辆4号,不知道这坦克是否好用?

网友:
哈哈,我觉得主要是看你喜欢不喜欢这款坦克的外形。好不好用,都差不多。

楼主:
之所以考虑收4号,主要是一、大小适中,自重较轻,动力容易适应;二、行走系统较易维护;三、车体拆卸容易,方便维修保养;

网友:
◥█▄▃▁
...◥█☆█▅▄▃▁▁▁▁▁▁▁▃▄▅00▅▄▁
〓▇█████拿分专用灰机████████████▅▄▃▁▁▁▁▁
〓〓〓█████████████◤         O
                 O

网友:
4号还是很不错的说,哈哈,减震很有意思

网友:
恒龙的4号实际上是刚性摇臂,没有什么减震能力吧?

网友:
3号比较好看,个人觉得

网友:
个人觉得上了附加装甲的4号也很美,跟3号不相上下。

网友:
四号装副加装甲比三号好看

网友:
哈哈,三号四号我感觉就是差不多的车,都很不错

网友:
给你一个选四号的理由

网友:
主要看外形,其实性能差别不大。4号减震比较特别。

网友:
喜欢三号。。。

网友:
更喜欢3号

网友:
我也是喜欢三号。。。

网友:
4号通过性不太好 呼呼~~
草地跑的时候由于履带窄 有点费劲 呼呼~~

4号F2型

4号F2型

网友:
不如履带宽的过瘾

楼主:
4号履带窄一些,体重较轻,动力负荷小,貌似跑得快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4号履带窄一些,体重较轻,动力负荷小,貌似跑得快一些.

一样的速度
但个人感觉同样的电池 4号跑的时候更久些(坦克轻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速度
但个人感觉同样的电池 4号跑的时候更久些(坦克轻的原因)

你那台号称比较轻的4号差点没把我压趴下 还是小号手的T34好,履带板宽,巨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