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RORA 9 遥控器怎么进行对码?

楼主(2010-05-18):
AURORA 9 遥控器怎么进行对码?具体步骤是什么?

网友:
说明书上面有啊!不行可以问问CZAD他有机器的!或者我明天去公司看看电脑上的说明书!

网友:
看了一下说明书第18页,配套的接收和控在出厂前已经配对过了!
1.如要在普通模式下添加新的接收,先打开控,并长按控开关,触摸屏上询问是否TRANSMIT,选择YES,控上的红色LED灯闪烁,放开控开关。
2.打开接收开关(接收上的小圆点),长按接收开关,接收上红色LED灯长亮,放开接收开关,红色LED等长亮,蓝色LED灯闪烁。
3.关接收。
4.关控。
5。开控,红色LED灯长亮。
6。开接收,红色LED灯长亮,过一会儿会听到4声短促B声。
7。配对完毕。

A9还可以在扫描模式下配对
1.先打开控,并长按控开关,触摸屏上询问是否TRANSMIT,选择YES,控上的红色LED灯闪烁,放开控开关。
2.长按接收开关, 打开接收(接收上的小圆点),,接收上红色LED灯长亮,红色和蓝色LED等长亮,放开接收开关。
3.关接收。
4.关控。
5。开控,红色LED灯长亮,蓝色LED灯闪烁。
6。开接收,红色LED灯长亮,过一会儿蓝色LED灯也会亮,接着会听到1声长B声。
7。配对完毕。

注意: 配对要在接收和控的距离控制在45CM-5M之间进行。
       在扫描模式下如果控或接收关闭或中断连接超过1秒则控和接收都必须重启。

因为我没机器纯粹是看说明书翻得,请LZ自己再实践一下,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也请LZ和其他模友告知一下,这样对我和其他爱好A9的模友也有个帮助,谢谢!

网友:
实际自己倒是很想把A9的说明书翻译一下,虽然是个很大的工程,而且自己是新手很多术语可能会翻不好,关键是没机器,有点怕不切实际瞎翻,所以想想还是等我入这个控了后再进行吧,当然希望有其他模友能先做了这步,那时最好了!

网友:
看帖回帖

网友A:
edwincb说得没错,只是那个控开关应该说是高频头上的那个小圆点

网友B:
这个控造型非常拉风如果各位用的好我就考虑把他作为我的升级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wincb说得没错,只是那个控开关应该说是高频头上的那个小圆点

哦,谢谢啦!没有实机所以无法试验,原来MODULE指的是控上的2.4G组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造型非常拉风如果各位用的好我就考虑把他作为我的升级目标

我是在等HITECH把全套东西出全了再买,现在9通接收和那个感应器都没货,而有这些才能把A9的强大功能完全体现出来。继续练习等到初中级水平了再换控吧,先拿我的2801PRO练模拟器吧!
PS.今天收到2801PRO了,等会儿回家发个开箱贴!

楼主:
太感谢了。终于对上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