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7 塞思纳 炸松了传动主轴怎么办

楼主(2010-05-18):
747 塞思纳 炸松了传动主轴怎么办
电机
齿轮和那个传动齿轮
的主轴被我炸松了
齿轮会往前跑导致空转…怎么办?

网友A:
最好出图片,不然看不到,不好说,用502胶水粘那轴,齿轮就不会松了。你那个问题应该很容易解决、以前那头整天撞,什么毛病都出过,全修好了,实在你修不了就换无刷。2208kv1200和2212kv1200都可以。加个30a电调。

网友A:
是粘在轴上,不是齿轮上,502干了后,轴会粗一点,然后齿轮套上去就不会松动了。

网友B:
买新的有刷约30元,运费10元,合40元,买个2212+25A无刷套装(转改747用的,有专用的塑料安装架,或配铝合金的安装架6元)月80-90元,改无刷后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几乎可以吊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