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多功能测量仪怎么用啊?

楼主(2010-05-18):
这测量仪怎么来测量转速啊    说明是离叶片 5-15厘米   太危险了吧  我都把主旋翼拆了   但感觉风险太高  使用起来感觉

太垃圾了吧          我是jr dsx9控,亚拓700机,亚拓91蓝头发动机    目前3D设置的定速器在68%(亚拓的定速器,说明书上有个转速比,所以只开了这么

多),  是不是设定超过70%引擎转速就超过16000 rpm了啊(os说明书上都有最高转速不能超过16000 rpm),开68%,我看了化油器只开了70%左右 ,

难道化油器完全打开才是16000 rpm呢?

测速器一直没用上 所以疑问多多

网友:
哦,我还以为可以人为根据需要设定舵机的中立点,不用到时候去遥控去调整

楼主:
谢谢  那我白天重新试试  拆了大桨来寻求答 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汉,你说的调整中立点是不是任意调整中立点位置后就不会变动了?还是类似遥控器开机确定中立点的方式?如果类似遥控器的,大不了就开一次机好了,似乎没有什么必要啊

确实~是没错,遥控器开一次就可以解决

可能是我习惯的问题

早期我用14通遥控器时,因为巨耗电,加上发射模组会发热,所以我都用DPS线,用线连接接收机就不会发射电波
现在2.4G,那线没用了,开机很久,感觉不舒服(个人感觉)

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有些组装我是交给小助理,小助理不怎么懂用遥控器,所以教他用这个固定中位,比较容易使~

这样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测量仪连尾桨测不准   我刚刚用来测量450的尾桨     难道需要贴什么反光标签???

这不能在是内测试,室内的日光灯也好、灯泡也好,只要是插插头的灯,都会影响

你不信拿著测转速的对著日光灯,会显示一个固定数

如果要在室内测试,那要用电池的手电筒才准(其他灯得关掉)

网友A:
铁汉,你说的调整中立点是不是任意调整中立点位置后就不会变动了?还是类似遥控器开机确定中立点的方式?如果类似遥控器的,大不了就开一次机好了,似乎没有什么必要啊

楼主:
这测量仪连尾桨测不准   我刚刚用来测量450的尾桨     难道需要贴什么反光标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用测速器测直升机的。

不见得不能测,可以把PITCH全程设置为0,在地上就可以测了。

网友B:
没见过用测速器测直升机的。

网友:
按照你的方法,1万块的定速都不管用

楼主:
铁汉   我请问下   91引擎 化油器 完全打开的时候  发动机转速才达到极限转速16000转呢 ?  还是 化油器打开 70%  就已经达到极限转速了哦?(针对JR控来说,亚拓说明书有个70%的转换比)

楼主:
我晕了   当时买这个测量仪主要想用来测量转速   好调整定速器   定速器我知道怎么开关  也在用,只是不知道

实际的转速    不好精确调整    看来这测量转速太忽悠人了  亚拓也没注明不适用于测量直升机的转速。。。。。

看来定速器还是要用高档点的  如:futaba gv1    或者  美国的 那个mul...gov     两者价格差不多~~~

网友:
要看油门位置就必须在飞行中看,比如悬停到自己面前。如果像我一样眼力不佳,那就找个人拍照,回去到电脑前慢慢看。铁汉说的舵机中立点测试功能很方便啊,可惜我没有多功能测试仪,每次都是把遥控器的Trim﹑subtrim归零后再安装舵片。

网友:
中文说明书写的应该挺清楚
产品页面也有介绍
http://www.align.com.tw/shop/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2201

网友:
先说多功能设置器,我认为他比较方便的就是测量电压,还有更棒的就是舵机的调整,把数据调整至1520us就是F舵机的中位(JR可调1526),利用中位来找舵片位置,这样开遥控器,Sub-Trim的调整数量就不用太多。
至于转速测量,这是测试固定翼的螺旋桨用的,直升机就不要用了!太危险!

再说定速器,定速器要油门转速高于35%才会启动,转速也要拉上了后,定速器才会起定速作用

你在静止时看油门摇杆与舵机的位置时,定速器是不起作用的,飞上了才会动作

楼主:
我主要想问下  怎么用亚拓测量仪测量 既安全又准确呢

不会要像ls说的站飞机下面 或者让人头顶举着700大暴龙吧   太危险了

网友:
问一下,你们测转速的时候都是站在悬停的机机下面测得吗?
不知道还有什么测转速方法好点

网友:
定速器的设置不能照本宣科,要靠实际实践来检验。说到底,不论多高档的遥控设备,都是靠各个通道输出不同宽度的脉冲信号来控舵机﹑电调等执行机构的动作,定速器也不例外,接收机输出的脉冲信号的脉宽决定了定速器的设定输出转速。而不同的遥控设备即使把某一通道输出值都设为相同的数值,如68%,接收机的输出信号的脉款也不见得相同,这与设备型号﹑所用通道的atv设置等很多因素有关。要找出定速器转速与通道输出百分比之间的对应关系,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转速测试仪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