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4S,请问要换动力么?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楼主(2010-05-19):
想上4S,飞的久一些
现在用的xxd30A+2212 KV1400,请问需要换动力么?还是把换小桨即可?
另外听说xxd的bec受不了4s,我用50A带独立bec的在bec输入端串3个二级管可以么?
多谢各位!

网友A:
可以用,但不宜开到全功率,动力时间会更久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直接把油门曲线最大值调到80%可以么?
从省电的角度来说,换6寸桨会不会省电一些?

网友B:
KV不变,桨越小越省电

楼主:
请问从省电的角度来说我这套动力应该怎么搭配呢?
桨?油门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