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调 烫手~~

楼主(2010-05-19):
小弟飞500 用的 好盈80A铂金 朗宇S2825 KV1960 用6S A123飞的
电机
齿 13T 14T 15T都用过 高中低 进角也都设过 但还是很热 还只是悬停 温柔航线而已 刚才用 14T齿 中进角 悬停了2分钟 感觉电机 电调有些烫手了 难道是 好盈80A 和 朗宇电机不兼容么? 齿轮间隙调到比较松了 用手转动大桨 感觉也顺畅 到底为什么这么热啊

网友A:
我是ztw85a 朗宇S2825 6S A123 用15t 普通航线下来 温度不是太高手可以摸着不放 你说的发烫到什么程度?

楼主:
可以摸几秒钟 电调感觉更热一点

网友A:
原帖由
酷仔
于 2010-5-19 02:04 发表
可以摸几秒钟 电调感觉更热一点
一块电飞完了这个温度正常 如果两分钟这个温度就不正常了 检测下悬停螺距是否过大 一般+5度 油门60-70%就可以了

网友B:
我是2000KV13T6S123ZTW70A,一般第一块电池热一些但手能放一会感觉好像有50度左右,下次测一下。接下来换电池似乎第二块就不会再热上去了,也是悬停加航线,偶尔开ST1上蹿下跳一会,时间大概是6-7分钟吧。有一点不同,我的悬停原来是+4.5后来发现油门没到中点JJ直往上跑,只好往下减,估计现在悬停螺距连4度都不到,油门摇杆只升到30-40左右曲线勉强50%多 ST1是65%-85%

楼主:
LS的感觉动力不错的样子... 你们油门曲线 和 螺距曲线设的多少? 进角呢?

网友C:
螺距过大的话,电调会很热的,

网友D:
有无双浆之类的情况!

楼主:
没有双桨` 螺距现在是 0 2 5 7.5 10 油门 0% 30% 60% 80% 100% 油门过半就离地了.....

网友E:
应该是螺距有些问题,您在测量一下另一只桨啊

网友B:
是不是朗宇工作电流大一些啊,低一些连续悬停,如果电调不保护就没事。

网友F:
检查大齿盘与电机齿之间的间隙,间隙过紧会热的。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大齿盘和 电机齿 已经间隙很大了 ... 螺距过大 不知道会不会电机电调发热严重 大家123飞500 螺距曲线 和 油门曲线都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