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帮我的虎王

楼主(2010-05-19):
昨天我的虎王到了,结果杯具了    我打算用502或者哥俩好粘,不过我以前没玩过遥控坦克,怕拆开之后,装不好,请各位帮帮小弟,谢谢诸位了!!!!!

网友:
同情中。。。估计是运输问题。。。。。

楼主:
 只能接受现实了,用什么胶好一些?

网友A:
问问楼主

请问楼主的虎王是什么牌子的啊!在什么地方购进的啊!给个网址!感谢~~~
同时,同情楼主的遭遇~~用流逢胶吧~~

网友:
好可怜的虎啊!!被货运糟蹋成这样!!!!!

网友:
用胶粘就好了,没有什么高招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的虎王是什么牌子的啊!在什么地方购进的啊!给个网址!感谢~~~
同时,同情楼主的遭遇~~用流逢胶吧~~
流缝胶是啥?哪里能买到?我想结实一些,打算再坦克里面打AB胶!

网友:
就当战损了呗。同情

网友:
502就行了,不是受力部位,我的虎王和你坏过一个地方,天天快递兄弟以后别用

网友:
先卸下履带,在把固定上车体的螺丝拆下,上车体和底盘就是一个排插连的,脱开即可,很好拆的

网友:
个个车长的战车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这比较正常了

修好就行

网友:
无良的快递呀,找他们索赔。。。。。。。另外只能把螺丝拆了然后解体,再用502来沾了。。。。里面可以用一块颜色差不多的塑料贴上再沾一层,这样更牢固也不影响外在的美观。。。。真是悲剧呀,怎么就偏偏你赶上了呢?

楼主:
是呀,谢谢各位大大的关系,谢谢了

楼主:
我还想知道我发的第一张图片,那个土黄色的东西是哪里的?我真点背,哎~~~~

网友:
那个土黄的应该是底盘和车体后面板连接的螺丝桩,没有什么重要的

网友:
看来货运还是一如既往的暴力。这个可以用白乳胶,ab胶一类强度大的胶粘,然后在打磨,重新上色应该就看不出来了。

楼主:
谢谢诸位,我刚下班,买了哥俩好了,在准备一些材料就粘,我给大家提个醒,以后买这类贵重的模型,即使贵个几十元也要走顺丰,顺丰我用过很多次,没有一次出现过毛病的,谁都不怨,只能怨自己贪小便宜,吃大亏,希望我的虎王能被我搞定!

网友:
你就用502,因为是水状的,沾起来方便,ab胶是膏状的,沾合时间长,溢出后还要打磨上色,你这又不是什么受力部位

楼主:
我要是再裂缝上涂502,里面用AB做支撑可以吗?那样是不是会更牢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是再裂缝上涂502,里面用AB做支撑可以吗?那样是不是会更牢靠?

用漆油的稀释液黏更好,我这里一般叫(天那水)

网友B:
虎王哪里买的??

网友C:
现在的快递还真不是一般的暴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