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410M 更换电机,维修。

楼主(2010-05-19):
 大概两周前,天气还好,三级风吧,去飞了450PRO,这是今年的第二次飞,缓慢飞了一块电池,航线加加自旋航线,定点自旋的时候,飞机不在一个位置,感觉飞机状态不很好,倒飞时候感觉顿挫较大。
 换了第二块电池接着飞, 感觉稍好,自旋航线了一会,终于按耐不住想试一下自旋翻,自旋翻转后,飞机突然失去控制,垂直炸向了稻田地.......
 检查飞机发现中联固定螺杆断裂,倒飞推断的,到飞机附近时候听到舵机在乱叫乱跑,感觉舵机肯定有坏的了,经过检查,头罩受伤,两个大奖断裂,尾管弯曲,伞齿损坏,横轴弯曲,大齿盘和小齿盘也受伤能继续使用,损失巨大。
 加电检查,发现一个 DS410M斜盘舵机不动了,通过到论坛搜索学习模友发的相关贴发现这个舵机问题还是比较多,发现了更换舵机电机可以修复该舵机的方法,就试着去TAOBAO搜索了卖家,得知可以通过更换舵机电机的方式修复。
 下面是电机更换的步骤。汇报如下:

410斜盘舵机

410斜盘舵机

拆开固定的两个螺杆

拆开固定的两个螺杆

拆开后,顺着轻拉后盖

拆开后,顺着轻拉后盖

拆开看电路板,中间并排的三个大焊点是需要拆开的电位器引脚

拆开看电路板,中间并排的三个大焊点是需要拆开的电位器引脚

要维修的舵机和购买的三个新电机照片

要维修的舵机和购买的三个新电机照片

和新电机照片

和新电机照片

用一盘焊锡当支架

用一盘焊锡当支架

吸焊锡工具不太好用,非常艰难的拆下了电路板

吸焊锡工具不太好用,非常艰难的拆下了电路板

拆两脚的电机容易很多,换上新电机,装好有测试,ok了

拆两脚的电机容易很多,换上新电机,装好有测试,ok了

网友:
电机在哪买的

网友:
呵呵,祝贺修理成功。

网友A:
只换一只的话,和其它两只同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换一只的话,和其它两只同步吗???

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正常情况下是不同步的

网友:
电机给个链接

网友:
请PM电机链接

网友B:
总觉得换完电机没原来的好用,行程是个问题,还有个问题,也不耐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觉得换完电机没原来的好用,行程是个问题,还有个问题,也不耐炸。

行程取决于电位器反馈的角度。和电机无任何关系的。电机只决定速度,扭矩。
另外,只更换一只的话,速度会存在微小差异,基本感觉不到,也看不出来。建议最好同时更换3颗。确保速度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去飞,感觉不出来呢,  拆卸下来的电机 接上3.7锂电,还能转,转的也很快, 不知道为什么在舵机上时舵机就是不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觉得换完电机没原来的好用,行程是个问题,还有个问题,也不耐炸。

为什么呢? 拆下的电机也是能工作的(能转),   下次炸还是电机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去飞,感觉不出来呢,  拆卸下来的电机 接上3.7锂电,还能转,转的也很快, 不知道为什么在舵机上时舵机就是不工作呢

多试几次看看,你会发现偶尔会启动不了。

网友:
请问:那里买的电机?

网友(2011-03-04):
更换电机后 使用效果咋样?  我的舵机发生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C:
上个星期也刚S了一个410马达和大齿轮。
在TAOBAO上马达是找到了。
不过没有马达和齿轮一起都有的店家。
分开2个地方买。快递费和东西差不多价格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个星期也刚S了一个410马达和大齿轮。
在TAOBAO上马达是找到了。
不过没有马达和齿轮一起都有的店家。
分开2个地方买。快递费和东西差不多价格拉。

兄弟你钱花的冤枉。。。。楼上凯旋模型的410M 马达都是压好齿的呀。

网友:
这个41O电机的故障行话叫电机有死点.可以用万用表测岀来

网友:
410M电机只要是超过5.5V后,电机外壳温度会提升的很快,内芯的温度就更高了,超过漆包线的耐热温度就会使得线圈内部短路,继而融化塑料绝热套,导致这个线圈过流,线圈通电产生的磁场就发生改变或无磁场,相对应的电枢焊锡融化后随着转子旋转,甩入电机定子和转子之间的空袭之中,继而电机过流烧毁。
电机烧毁有3个过程:1)超压导致转子温度提高,超过漆包线和绝缘层的耐热温度而相互短接和粘连;2)空载电流大于150MA;3)空载转动发热量急剧升高,转速降低,空载电流急剧升高,4)电机烧毁,同步烧舵机驱动,如果驱动管最大设计电流大于电机憋转电流的话,驱动管可以幸存,反之必烧驱动。

网友:
这玩意不是一般人焊的,我也干过,最后失败

网友D:
我的410都换了电机了 并且把35X外接了个好赢的UBEC 这样应该比较稳当了吧

网友E:
看了19楼写了那么多.那都是指在极端条件下造成的故障.大多数很少岀现.其实对于舵机的有刷电机死舵.跟烧驱动管大多数只跟电刷与转子的换向器有关

网友E:
看来我该重新开贴讲讲舵机有刷电机的维修与判断方法.具体可以搜我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