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2步进电机最高实用转速大约在350转,正常吗?(最新情况720转/分钟)

楼主(2010-05-19):
驱动板用的是TB6560,光耦用的是817,供电电压大约在32V,8细分,用42电机带动我的小机,在MACH3里面把电机设置为300---350转/mm左右力气很大,400转左右声音变大,450转左右用手拿捏电机轴很容易堵转,500转电机基本上就光抖动而不转了,不知道这样正常吗?如果不正常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办法让电机实用转速提高一点吗?
我的小机具体情况请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8059

网友:
目前这种情况看基本正常了.再高就加电压.改定子接线.但这么小机跑那么快有什么用呢

网友A:
提高电压试一下

网友:
雕刻机做高速还是很有用的

楼主:
改定子接线能提高转速吗?如果改为并联,转速能大约提高多少?

网友B:
8细分,360R/MIN就是360×200×8/60=9000pps,小电机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电压试一下

TB6560极限电压40V,我用普通变压器供电,未经稳压,所以不敢把电压弄的太高,如果用稳压38V ,转速能提高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8细分,360R/MIN就是360×200×8/60=9000pps,小电机差不多了

这个跟817的光耦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传授一下高见?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电压跟转速没有关系啊!跟力矩有关 你这个速度已经不错了哦

网友D:
 同样的板子,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板子,同问。。

不知道你的板是否跟我的一样,这板子设计上有点小问题!一是手控盒无法跟电脑同时工作,两个同时打开的话电机只能往一个方向跑.二是驱动板正电源上的二极管功率余量不鸲,工作电流超过3A是必死无疑.三是调节工作电流要换电阻,不方便,我是自己改了驱动板的电路,没有换电阻,因为合适的电阻我们这里买不到!

网友E:
这个转速差不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步进电机的转速能去到1000~2000转.
后来发现不行....查了很多的资料发现说是实际应用是500~600转....
后来发现500~600还是不稳定...

后来专门做了个步进电机的测试板,测试了有10来个57步进(不同型号,厂家的)发现如果在没有提速过程,还是在350这个速度直接启动和运转比较稳定...如果加了提速过程曲线,速度可以去到420左右...和一些资料上说的500~600相差很远.....
下一步就是研究一下这个提速减速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转速差不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步进电机的转速能去到1000~2000转.
后来发现不行....查了很多的资料发现说是实际应用是500~600转....
后来发现500~600还是不稳定...

后来专门做了个步进电机的测试板,测 ...

难道这个电机转速的问题外国人也学会了我们中 国人的方法搞“忽悠”?

网友:
老外其实很会“忽悠”的.特别是小日。但还是有那么多人去相信。

网友:
我测试的结果,用diy的驱动,转速到2000,57、42都没有遇到问题

网友:
补充 是24v电压

网友:
学习学习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