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翼机是不是更好?

楼主(2010-05-19):
浮力大 速度慢
FPV
很好吧 不过没见人用过 是不是因为抗风不好?

网友:
用过比斯双翼,不过只是在低空玩玩

网友A:
翼面积大,翼载荷小,不容易失速,升力效率高
模拟器里找个双翼机试看看就知道了嘛

网友B:
升力大,但是阻力也大,抗风性能相对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