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i6接手机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0-05-19):
几个月前就买了两个zi6一直没时间搞 里面是两节5号
电池
就是2.4v 手机电池一般是4.2v吗? 是不是串联几个二极管降到2.4v就可以了?原来看帖子二极管不同颜色降压不一样 请问哪种颜色能降1.8v或者串联以后能降这些?

网友A:
zi6是啥
手机电池跟我们模型电池电压是一样的,充满后4.2v,放电一般截止到3-3.3V就自动保护了(内部有保护板)。
用二极管降压可以,用1N4007压降可以按0.7V来计,不过要看你设备的工作电流,如果太大那发热就很厉害了。可改用1N5408.
新的干电池1.6*2=3.2,那我觉的串一个降到3.5就可以了,超一点没事,设备里一般都有稳压模块的。串多了就都损耗在二极管上了。
我的佳能相机也是干电池,后来用外部锂电做个备用电源,不过电压比你高,直接用7805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