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 你们都用什么舵机 FUTABA的大力舵机还是亚托的DS610?

楼主(2010-05-19):
600N 你们都用什么舵机 FUTABA的大力舵机还是亚托的DS610?

十字盘舵机

网友:
DS620  或者BLS?

楼主:
十字盘舵机???“

网友A:
买不起好舵机   索性把车用的9451做斜盘舵机了   感觉还不错  超顺滑!~  9.8公斤 也够用  速度0.1

网友:
DS610*4

网友:
ES539*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不起好舵机   索性把车用的9451做斜盘舵机了   感觉还不错  超顺滑!~  9.8公斤 也够用  速度0.1

这还不算好?9系列好象就直机专用吧!

网友:
9451是车用.不过用在直机上,效果很好.

PS:futaba直机用的标准舵机系列型号是92**or BLS 2**

网友:
610*4

网友:
BLS45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不起好舵机   索性把车用的9451做斜盘舵机了   感觉还不错  超顺滑!~  9.8公斤 也够用  速度0.1

500多元的舵机肯定不错啊,比DS610还要贵差不多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