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木质制作问题

楼主(2010-05-19):
1 制作木质机时,机翼的粘接方式?有人告诉我,用白乳胶,干后用502补一下!是么!白乳胶重吧!?
2 粘接前应该打磨一下吧?我使用激光切割机切的!
3 潜水时看到图片上,都在玻璃板上制作,好处?
4 机翼怎样制作结实?翼展较大,由于空间、运输原因用对接插销梁!
5 机翼各部分所用的木材 桐木 轻木。。。翼肋、梁、加强条、蒙板、
舵机
口处。
 谢了 求教

网友A:
1 立时得
2 最好
3 平滑
4 自己喜欢
5 不知你想问什么

网友B:
1 用在航空模型上基本不用白乳胶,干燥慢,不防水,粘接力度小,而且重,推荐用专门的木质胶,比如轻木胶,和各种环氧树脂
2 最好打磨一下,但要防止公差扩大
3 机翼制作有各种方法,双梁、箱型梁、半箱型梁,对插机翼强度没有一体的大,但是运输方便
4 使用材料跟各部分受力有关,轻木适合翼肋、蒙皮等受力小的部分,桐木、松木重量稍大,适合翼梁、前后缘部分,受力最大的机翼插销、隔板、引擎防火板用航空层板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