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正在翻新一个老床子。遇到问题卡住了!

楼主(2010-05-19):
正在翻新一个老床子。准备去掉旧衣。重新老黄瓜刷绿漆装回嫩。旧腻子也祛除干净了。也做完了除油准备工作。现在遇到不解的问题了。网上搜资料有说先打腻子再逢防锈漆。有的资料说先封防锈漆再打腻子。有高手能指导下到底该怎么做吗?

网友A:
应该是先防锈漆吧,要不然腻子打过了,防锈漆在外面还有啥用呢

网友B:
先腻子吧。谁与金属的结合力强先上谁。修车的都是先打腻子。

楼主:
先打腻子那个我是在一个汽车烤漆工艺里面看的。先封防锈漆那个是在另一个烤漆工艺里面看的   。我也被弄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腻子吧。谁与金属的结合力强先上谁。修车的都是先打腻子。

假如先打腻子要是一锈腻子会掉吗? 腻子那玩意会和铸铁起反应吗?现在搞一半累死我了。要是返工我就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先防锈漆吧,要不然腻子打过了,防锈漆在外面还有啥用呢

理论上应该是把空气里的水分隔离开就不会生锈了。但是就是不知道现在的原子灰对铸铁会不会起反应?

网友:
看香港老大的帖子吧

网友:
现代工艺都是先原子灰在底漆在面漆在光油!

楼主:
哎呀。妈呀。翻了十几页找到那个翻新贴。又看完了十几页的内容。累死我了。照葫芦画瓢去了。谢谢各位帮忙了。有问题再来

网友:
先封防锈漆再打腻子

网友C:
要不就防锈漆拌腻子粉打

网友D:
腻子主要是填补坑洼保证平整光滑,处理坑洼不平的表面,防锈漆处理平整表面,腻子本身具有防锈功能,比防锈漆效果更好,建议用腻子全部覆盖后打磨光滑,然后有条件就上防锈漆,再喷涂罩面漆,防锈漆和罩面漆可以重叠,每喷一层干燥后用砂纸打磨去掉毛刺,再喷一层,最后罩面的一层要过滤干净,效果就很理想了,三层到四层效果就很好。处理木器也是一样,当年我做床的时候,木头床,上了7层漆,表面非常平整光滑,从侧面看,表面就像有一层玻璃罩着,很漂亮。至今快20年了,漆层还是那么好。注意必须完全干燥之后才能喷涂下一层。

网友:
一般说来腻子比防锈漆更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就防锈漆拌腻子粉打

腻子是原子灰,可以拌防锈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腻子主要是填补坑洼保证平整光滑,处理坑洼不平的表面,防锈漆处理平整表面,腻子本身具有防锈功能,比防锈漆效果更好,建议用腻子全部覆盖后打磨光滑,然后有条件就上防锈漆,再喷涂罩面漆,防锈漆和罩面漆可以重叠 ...

一台破机器 ,上一遍漆就够对得起它了,还得动手刷呀。。。。。。。刷个四五遍就疯了。我是第一次干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腻子是原子灰,可以拌防锈漆吗?

有一种粉的,按斤卖的

网友:
防锈欺是刷在铁面上的,他的主要作用是自身氧化,隔离铁件的氧化反应,腻子打在里边也可以这么操作,但是这样弄的话防锈漆就没有意义了,可以直接刷面漆了

防锈漆如果刷在腻子层上边,那么腻子层是很容易剥落的,只要这层一掉,那铁面就直接暴露了,做汽车油漆那些把防锈漆刷在腻子层上的,完全是错误操作.....

腻子的作用主要是拿来填补缝隙和坑凹处,本身不是作为防锈材料使用的,而且腻子本来就有吸水性,不但不防锈,反而增锈,粘稠原子灰都是用水来调稀的..........,如果知识图个样子,步骤工序上没什么严格讲究,只要表面光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两个都是87年产的古董,一个是台钻另一个是平口钳。台钻是先上腻子的,现在刮开腻子里面的金属已经氧化发黑,锈了。而平口钳是先上防锈漆再刮腻子粉的,现在刮开腻子和防锈漆里面完好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