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说一下自己的天行者的飞行动力配置

楼主(2010-05-19):
现在用天行者进行FPV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说一下自己的天行者的飞行动力配置,以供想要进行FPV的人参考。

网友A:
FSD 2835 KV1038   好盈30A   9060 APC

网友B:
我的天行者全重2.2KG,不上FPV留空时间50分钟

电调HIMODEL 70A,电机HIMODEL2826,拉力1.6公斤左右,全重含FPV设备共2.2KG,电池系2组4SA123铁锂电,每组14.4伏2350毫安,两组即5.7AH,实际放电量也能达到这个值。
带设备(FPV电由电池供给)飞行25分钟,不带设备飞行48-50分钟。
起落架自制,140克,绝对结实,而且不伤机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FSD 2835 KV1038   好盈30A   9060 APC

完全的一样,就是现在我还不知道这样的配置最大能到多少的推力?可以有多少的载重量?

网友:
我的起落架也正在制作之中,就是不知道用怎么样的结构和材料,我买了条U形的铝合金条,空心的,1cm见方的条子。

网友:
朋友的配置:EPO的天行,2217 KV1080,9060浆,30A电调,3S2200的电池,现在载重400克左右(还可以多的多),没用起落架(这个飞机用起落架作用不大,没有必要,而且增加飞机损害几率),机体下贴个小木片,地面直接滑起飞,空中很省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HIMODEL 70A,电机HIMODEL2826,拉力1.6公斤左右,全重含FPV设备共2.2KG,电池系2组4SA123铁锂电,每组14.4伏2350毫安,两组即5.7AH,实际放电量也能达到这个值。
带设备(FPV电由电池供给)飞行25分钟,不带设 ...

能不能上个图看看

网友:
我的天行者还没装动力,进来学习下,呵

网友:
满天都是天行者地球很危险~

网友:
学习,回头我也改装我的设备才行!

网友(2010-06-25):
1....C3530/KV1000  APC9x6E    轉速10000rpm  電流19A     靜推力/1150g        重量75g
2.......2814/KV1000  APC10x5E~轉速9800RPM~電流25.6A~靜推力/1360 (預計搭配9060APC)   重量106g

以上是手上現有的電機,搭配天行者請推薦哪一顆更適合
2814/KV1000目前正裝在40級西施那上,若有需要拆會拆下
C3530/KV1000目前閒置中,但很怕起飛滑的比較遠,沒見過天行者起飛,所以不知夠不夠力
或重新購買EMAX 銀燕2220 KV1200
謝謝指導~
另外問一下,我的FPV飛機起落架多以前三點為主,後三點不太常飛,主要是前三點起落架可以很平穩起降,降的很漂亮,是否可以建議前後三點起落架於天行者的優缺點~

請大家給我意見,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SD 2835 KV1038   好盈30A   9060 APC
你这个配置用的什么电池?几S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配置用的什么电池?几S电?

3S/11.1v/2200  x2
有朋友建議 x3   配重

网友:
我怎么需要4块 2200  11.1 的电池配重啊  悲剧

网友:
2200mha电池两组并联,9060桨,银燕2215/20电机,30A好盈,老鹰树显示最大电流19.5A,偶尔20A,今天试飞迎着3级风飞起来有点吃力,无风天气应该很好操,动力足够了。个人认为,1680这种上单布局的大练习JJ,推重比只要达到0.5以上就能正常飞行。我的是EPO那款,加上所有设备刚好1600克,测试了一下银燕2215推力,全油门950克,推重比接近0.6,如果要好点的动力,就上银燕2220那款,但是大个头电机是伴随着耗电量的增加的哈

网友:
电流20A,可以试试18650锂离子动力电池,最大可以放电23安培,还不怕过放,放到2.8V都可以
我用来飞直升机很好

网友(2010-08-28):
最佳配置还是3714原配吧,动力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