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可以增加DSX9的发射功率?

楼主(2010-05-19):
2.4G的设备任何才可以加大发射功率,达到遥控更远的目的。 知道的朋友告诉下,谢谢。

网友:
功放,有一代和二代的,一代是把控的发射信号进行放大,二代是把发射功率进行放大

网友:
换个天线试试。

网友:
这个(2.4G无线/蓝牙信号放大器/功率放大器)可不可以?

网友:
无线路由、无线网卡用的,2.4G的

网友A:
2.4g设备的一大优点是大家都能在一个飞场河蟹共存
山寨的放大确实能增加自己的发射功率,但是其谐波不会干净,结果就是导致对附近其它2.4g使用者的压制性干扰,有道是幸福我一人,牺牲一大群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设备的一大优点是大家都能在一个飞场河蟹共存
山寨的放大确实能增加自己的发射功率,但是其谐波不会干净,结果就是导致对附近其它2.4g使用者的压制性干扰,有道是幸福我一人,牺牲一大群

幸福了,这样可以到飞场去牵几架JJ回家咯 。。。。。。

楼主:
谢谢大家提供的信息

我想把功率该大主要是想超视距飞行。和大家一起飞的时候可以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