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磕头机

楼主(2010-05-19):
昨天在各位大大指点下基本调试完毕,上电后试车低转速机机变成了磕头虫高转速很平稳然后降低油门转速低了又磕头,是不是大桨上的太紧了?我上到要用蛮大力才能把大桨折起来

网友A:
相应螺距提高转速

网友B:
楼主自己都说了啊,是低转速 磕头,呵呵,调高油门曲线 或者 调低 悬停点时的螺距,都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或者更换更软的O圈,这样适合喜欢低速悬停的兄弟

网友D:
应该是大浆转速不够 LZ啥JJ啊

网友E:
估计是450SPORT,浆夹有BUG,很紧的!浆甩不开!

楼主:
对对对就是450sport

网友F:
顶LZ安亭的路过,有空一起玩玩!!!

网友G:
转速不够

网友H:
调整螺距和油门 加大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