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翼龙,7035桨,电机怎么选择?

楼主(2010-05-19):
准备装翼龙玩FPV,翼龙的电机安装位限制最大只能是7寸桨,现在手头有FSD电机2830KV1290及2826KV1820各一个,(电机的规格2830相当于XXD的2212,2826相当于2208)。

都是用3S2200的电池来飞,用7035桨,用哪个电机比较好一些?

网友:
kv 都不是那么的合适  一个偏大一个偏小了  如果电机级别 我选择2830的

网友:
2826KV1820_就是它

楼主:
我记得上次有位模友说他是用2212KV1000+7035桨飞,他说效率很高,这话确实吗?

网友:
2212 kv1400 7060 这样很好.适合FP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上次有位模友说他是用2212KV1000+7035桨飞,他说效率很高,这话确实吗?

刚好闲着,给你测试一下,2212KV1000+7035,最大电流3.3A左右,推力240克左右,自己考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上次有位模友说他是用2212KV1000+7035桨飞,他说效率很高,这话确实吗?

kv1000可以上1060桨了    1060最好配950kv
7035配kv1500的比较好    kv1400配8040或者80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闲着,给你测试一下,2212KV1000+7035,最大电流3.3A左右,推力240克左右,自己考虑吧!

谢谢你,照这个结果是根本没法用的呀

我现在装的是2826电机,试飞了下,感觉动力还是足够了,在红旗迎风飘扬的天气顶风飞(估计有四级风吧),只要半油门。看来还是用这个2826KV1820的飞着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照这个结果是根本没法用的呀

我现在装的是2826电机,试飞了下,感觉动力还是足够了,在红旗迎风飘扬的天气顶风飞(估计有四级风吧),只要半油门。看来还是用这个2826KV1820的飞着先。

不知道你用2212怎么会存在问题,很多人用2212 KV1400+APC 7060用着已经很好了。

网友:
2826KV1820 配7035应该可以,推力估计在400G左右!看看是不是推力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2212怎么会存在问题,很多人用2212 KV1400+APC 7060用着已经很好了。
我此帖的问题是在现有的2830及2826电机中如何选择。

7楼的模友用2212KV1000+7035测试推力才240G,当然无法用呀。试想,加上FPV设备后,翼龙的起飞重量肯定有700多克了,240的推力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