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这个机不错,谁有更多的资料。

楼主(2010-05-19):
无意中找到了这两张图,谁有更多的资料, 搞来分享分享。莱特兄弟的飞行者1号。好像是两个电机差速转向。

网友:
不错,顺便问下,那边是头,那边是尾啊

网友A:
看模特不就知道了,用的好像是N20电机,要不就是K10,估计翼展能到40cm

网友:
他要是张果老倒骑驴呢

网友:
http://www.sussex-model-centre.co.uk/shopexd.asp?id=291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模特不就知道了,用的好像是N20电机,要不就是K10,估计翼展能到40cm

如果做的话,用N20好像不如6mm或7mm,我这里的n20比7mm电机还重,推力却不如7mm。
xccdb的图看不清是什么电机,好像用减速组的耶。xccdb你真是微机资料库啊!要什么有什么!谢了!

网友B:
嘿嘿,不客气,只是借花献佛而已。这儿还有一个,似乎更象你贴的:

http://www.modelflight.com.au/graupner/graupner_wright_flyer.htm

网友:
回复 楼主:

N20也分很多种的,有用在飞机模型上,不过感觉您没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不客气,只是借花献佛而已。这儿还有一个,似乎更象你贴的:
http://www.modelflight.com.au/graupner/graupner_wright_flyer.htm

我靠,这个还有这么详细的说明啊!可惜英文不懂,看图片不是一般的复杂,我是没能力做了,哪个高手来搞一架?不如就你来做一架吧(xccdb)。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靠,这个还有这么详细的说明啊!可惜英文不懂,看图片不是一般的复杂,我是没能力做了,哪个高手来搞一架?不如就你来做一架吧(xccdb)。

呵呵,我离高手还差得远呢,等手艺练好了再做这种象真的

网友:
这里有一个类似的莱特1910,看上去容易做一些,但以手头能弄到的电装,似乎要放大一些才好做。

单发的:

双发的:

楼主:
谢谢了,最后一张简单点,考虑按最后一张来做。

网友C:
最后这张上的电机从哪搞的,怎么这样,不会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这张上的电机从哪搞的,怎么这样,不会碎了吧

应该是DIY的无刷。

网友(2010-06-18):
最后那张老牛x了,一克还是两克重忘记了

网友:
赞一下莱特兄弟

网友:
是有点分不清头尾

网友:
不错,漂亮 随便问下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