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前端安装突台和轴的同心度

楼主(2010-05-19):
步进
电机
前端安装突台和轴的同心度大概是多少?查了几家资料,都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在考虑是否要做个夹具用轴对准,还是直接在安装面上用突台对准。

网友A:
就是定位用的

网友B:
关于电机的凸台同心度,一般是厂家来保证的这和做机器没多大关系,当然大厂家同心度会高点。我们做机器安装电机尽量保障电机轴的同心,同时你要有柔性连接器来连接电机轴与被动轴,这样电机制造误差以及我们安装误差都能得到补偿。微量不同心是不会有大的影响的。仅供参考 当然如果搞高精密驱动、硬性连接那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