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空中没电了怎么办?

楼主(2010-05-19):
油直在空中断电或者没电了,飞机是不是等把油烧完才掉下来? 在油门舵机上加装一个弹簧装置,当发生以外可以让风门自动关闭,此方法能有效避免危险情况发生,并保护发动机
注意事项:
        要根据舵机力量选弹簧!!选择一个适合你油门舵机的弹簧为好
这方法可可行么?

网友:
应该可行把

网友:
炸机是有保证了,不过飞油直的不会等到没电了才换电池的,LZ想法不错,实践还需要时间!

网友:
飞前充电!!!

网友:
这个方法用在油车上比较多 用在直机上貌似不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方便的是用橡皮筋~~比弹簧更好控制
弹簧比橡皮筋好   时间稍长点  橡皮筋会被油腐蚀!~   我用的就是弹簧!~

网友:
改天试试

网友:
在空中没电不会等到没油了才掉下来,马上就下来了。加皮筋的目的是防止失控炸鸡掉到地上飞机还在打滚,也就是尽可能减少炸鸡损失。

网友:
这部铁汉的方法么,接受电没电了100%炸鸡,你那样做也只是保护发动机了。

网友B:
熄火降落

网友:
LS的 大哥 都没有电了 拿嘛熄火啊 舵机都不动了 接受也不工作了

我告诉你没电了  是嘛样吧  舵机全部 锁死  发动机 还转   看当时 嘛状态了  炸机 是100%    要是掉在地上 还打滚呢  小心被削啊  ~~~~~      过去  看准了  一脚 踩住旋翼头  捏住排气就行啦

网友:
如果空中没电了,飞机还没落地,赶紧用石头砸下来,不然飞机飞跑了或者砸到小朋友的话,你就哭去吧。

网友:
如果楼主打算犯这种低级错误。建议楼主不要飞直机。太危险了。

网友:
我 之前的 甲醇600的飞机接受电没电了 什么效果 可怕的 很乱飞 还好是 砍到树上

舵机在  低电压的 情况下  会斗舵   你去控制  时听  时不听  超级的 恐怖

网友:
我有一次没电了尾巴狂转,直接拍地上,损失惨重,其本上能摔坏的都坏了。郁闷

网友:
油机空中没电~~~~~

油门舵机加根弹簧或者皮筋,应该是好的!
见铁汉这么干过!
但油门舵机最好是数码高速的,因为高速数码舵机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外力扭动相对容易些!!!
不信,可拿颗3001和9254或9255手动扭舵机盘比较一下!

网友:
铁汉有介绍用橡皮筋。

网友:
飞机没电了,舵机就没力了,也就无法维持正螺距,所以飞机会立刻往下掉的,高手指正。估计只有接触不良,完全掉电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更多的情况应该是电力不足,于是开始胡乱抖舵,并伴随间断性丢失遥控信号,想想都恐怖。

网友:
拿根大的木棍。看准点打棒球。

网友:
以我玩油车的经历,一般接受电,不会突然没电,也就是会慢慢舵越来越慢,越来越没力。 另一种也就是突然断电,突然断电舵机会随机找一个位置锁死。这就要看运气了。。要是油门最大量锁死。。估计就找不到了。。

网友:
这装置是可行的!不是叫你把飞机飞到没电,而是当你炸机时,炸掉电池,油门还处于炸前的位置这时就只能等油烧完了!

网友:
多多检查。。。避免这种低级错误。。。代价可能是无限的。 。。

网友:
13 14 21楼的模友太搞了!笑翻了

网友:
弹簧会让你的油门舵机好电。不好的话,可能还会烧了舵机。
LZ要小心。
没电是不可能的。。大部分是接触问题!!

网友:
不要很紧,不会烧舵机

网友:
电池冲好电,多备几块电池不就行了吗?既然都玩油直了,也不在乎这几块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熄火降落

没电你还能熄火降落,不会把,你没玩过直机吗

网友:
不如拿根鱼线吊在飞机上    没电了就当放风筝    没油了就下来了    多潇洒

网友:
你真会开玩笑,飞机在空中没电了,还有第二种结果吗?

网友:
瞎折腾,装这装那,不如加个电显,玩前给接收充电,上天之前再看看,电不足就显示出来了!如果电压已经低成那样,再上天,那就是找死!装什么都没用!

网友:
别那么懒啊 ,飞前检查 什么事都没有

网友:
没想到这玩意淘宝还有卖的!就是贵了点

网友:
没电了抓紧时间掏手机录炸机镜头.....

网友:
建议你去织个大网兜。然后去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