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炸机后续:蹊跷的A字臂球头扣

楼主(2010-05-19):
上一个帖子里,700炸机的原因,最终集中在A字臂球头扣的安装方式上(未能锁到位)。

痛定思痛,拆下A字臂,并十分小心的安装好球头扣。

安装方式为:将球头扣插到位,在背面用螺丝刀将螺丝锁紧。球头扣用手捏住即可,未使用其他工具。

修好后,悬停一箱油。天色已晚,一夜无话。

第二天继续外场,发现球头扣有不明伤痕,看着类似老虎钳夹的。但仔细看,伤口较锐,不是老虎钳造成的,更何况,我就没使用老虎钳,完全手捏。

麻着胆子,再悬停一箱油,并十分温柔的小航线了一下。

下来后,发现好像伤痕更深了。

这是什么造成的?

被诅咒的球头扣?

楼主:
有图为证:

因为是晚上用手电筒对着拍的,已经尽量清晰了。

网友:
沙发 ~~蹊跷啊~我看了下我的机器 好像没什么东西能砍到这里呀~~~这个很像是被砍的,既不是腐蚀又不是认为?那是???????

网友:
看第一张图好象是被烫出来的
看第二张图好象是被砍出来的
看第三张图好象是被锯出来的
我迷糊!~~~~~~

网友:
   ,见鬼了哦~~~

网友:
确实灰常灰常奇怪。。。。

楼主:
再装一个新的上去,坐等奇迹。

网友A:
这是什么造成的?
被诅咒的球头扣?

你不要吓我哟,我正看CCTV10的走近科学呢,你该不是贵栏目的制作人吧,风格很像哟
结果出来的时候往往让人大跌眼界的

网友:
好诡异啊...这个痕迹哪里来的....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造成的?
被诅咒的球头扣?

你不要吓我哟,我正看CCTV10的走近科学呢,你该不是贵栏目的制作人吧,风格很像哟
结果出来的时候往往让人大跌眼界的

A字臂球头扣惊现不明伤痕,调查过程曲折惊险,真相始终扑朔迷离。
最后也就是另外一个人不小心搞出来的,于是乎,真相大白与天下。
这才是中央10套。

网友:
被吓着了…………

网友:
 探索发现

网友:
 不明群众围观

网友B:
看起來,很像是機殼搞的鬼
過去曾經碰過因為震動讓機殼產生高頻震動
然後玻璃纖維殼的邊緣就像鋸子一樣
不過那次是把油管給磨出許多痕跡

你要不要裝上殼,油門放到停懸位置,看一下高度是不是剛好是機殼高度

如果是的話,那證明你的直升機在修好後
還有不正常的震動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很像是機殼搞的鬼
過去曾經碰過因為震動讓機殼產生高頻震動
然後玻璃纖維殼的邊緣就像鋸子一樣
不過那次是把油管給磨出許多痕跡

你要不要裝上殼,油門放到停懸位置,看一下高度是不是剛好是機殼高度
...

开始也怀疑头罩,但感觉距离好远,倒没推油门试。

明天再试试看,谢谢!

网友:
头罩 。。。。这倒的确有可能,也是估计是唯一的可能了。。。。

不过这证明JJ震动灰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很像是機殼搞的鬼
過去曾經碰過因為震動讓機殼產生高頻震動
然後玻璃纖維殼的邊緣就像鋸子一樣
不過那次是把油管給磨出許多痕跡

你要不要裝上殼,油門放到停懸位置,看一下高度是不是剛好是機殼高度
...

我认为铁汉分析的很对,要不真成诡异事件了,哈哈

网友:
被人下毒手?

网友:
老天。。。怪吓人的。。。换机把。。。被诅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