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好一点的锁尾舵机倒不如前!

楼主(2010-05-19):
小弟飞了Esky E026有三个月了,从买来只升级过电调(原配电调线性度太差),经过精心调机,悬停无任何摆动,在3级风中也能自如悬停。可是,由于在北方,灰尘较多。飞完一次尾推就会进灰,使得阻力增大造成原配舵机(Ek2-0508)锁尾困难。于是,今日进了一个恒吉MD922来锁尾。将锁尾行程调整完毕后,发现MD922在通过陀螺仪打舵修正方向时,舵量极小极小,几乎失去了所谓效果!上电拿在手上时左右认为摆动机身,只见MD922在中立点附近极小极小舵量调整!与之前的Esky0508的锁尾舵量差之很远!      请各位大大为我出谋划策啊!(注:在更换尾舵前后,陀螺仪参数未作修改)

网友:
驼螺仪调舵机行程

网友:
上9257 或者DS520吧

网友:
陀螺行程没调啊 和我昨天一样 要调一下 我调到100左右就差不多了 本来60只会动一点点

网友:
是得调行程。

网友:
Esky0508我在KDS800,GY401上用过,在401上用,必须在开机后再叉上0508才能用有点麻烦.0508用在KDS800,GY401上,悬停,航线,微风区别不大.在4,5级风401还不如KDS800.我想是0508力量不够,所以上MD922.刚上时必须调整行程和感度,尾巴尽量向外多调一点.现在4,5级风下能感觉到401配MD922同KDS800配ESKY0508锁尾的不同!

网友:
是否使用ESKY原装的陀螺仪?如果是还得考虑是否兼容922的问题。

网友:
陀螺仪上的LIMIT调了吗?

网友:
我的401+922 锁的非常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调过陀螺仪上的尾舵行程旋钮,试过将行程调得较大和调得较小,结构都是一样的!都是只见尾舵在中立点附近小幅摆动。。。 但是手动打舵时,由于陀螺仪暂时停止修正(暂时放弃对尾舵的控制),尾舵的动作一切正常,舵量也很合适!所以意思是MD922和Esky的0704B(原装陀螺仪)不太兼容,大大们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用的原装陀螺仪!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了MD922以后感觉不管从速度还是扭力上都较0508有很大提高,尤其是扭力(0508速度还是不错的,美中不足就是扭力小,有时候锁尾有困难,所以才想换MD922的)。

网友D:
再仔细发现。。毕竟922是 数码锁尾舵机要开到DS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仔细发现。。毕竟922是 数码锁尾舵机要开到DS档。。

0704B貌似没有这个开关……
而且0805也是DS来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