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路由器的电源来做热切割的电源吗

楼主(2010-05-19):
本人现有一个TP-LINK的电源.想用它做个热切割,可以吗,有多大的发热丝要多长,
输入220V~50Hz 150mA 输出9V~800mA 这是路由器电源的参数

网友A:
阿拉伯肉片.?

网友B:
不行差太远了

网友C:
问
我是新手,就想问5#B华科尔向一个方向旋转,不知调哪一个微调?起飞时向一个方向偏?

网友D:
我用12V3A的开关电源配合吉他弦,最细的那根以及倒数第二细的那根,工作起来都很好。粗一点的吉他弦发热量大一些。到电子市场去随便买个开关电源,便宜的很啊,买最差的就可以了。我的开关电源是让朋友去买的,他没砍价,50元就买了。

网友E:
电流小了 如果切割机翼 配个2A左右的电源吧 用吉他2号弦

网友F:
行不行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