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的设置参数

楼主(2010-05-19):
哪位有四轴的设置参数?我的四轴总是有点抖动,是不是设置参数的问题?最好有设置的截图,在这里先谢谢了,我的QQ525801069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你使用的是什么电机(检查螺丝有没有松动)、机架(是否稳固)、什么电调(是再谁哪儿买的和点调的程序)

网友A:
震动的原因很多

网友A:
还有四个桨叶使用的是同型号的啊

楼主:
用的是2212 KV930电机,9寸的3叶正反浆,四轴专用电调,机架都正常,没有螺丝松动

网友A:
跟我刚开始搞的配置一样
什么机架,碳纤的吗?

网友A:
换个电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