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电调

楼主(2010-05-19):
本人初玩船.原配3750kv无刷外转2只.40a电调.2个1,1v20c电2块..新买了2块11.1v25c电.跑了几分钟.电调一只烧了.问是25c电池和原40a甩电调不配造成烧的?如是应換多大的?2只要一起換吗?谢了

网友A:
电池的容量多大啊?只有25C的参数,不知道电池的最大安数哦。
另外,一般情况下,电调应该不会烧,一分钟烧了属于不正常状态,我想电调应该有点虚报安数,肯定达不到额定4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容量多大啊?只有25C的参数,不知道电池的最大安数哦。
另外,一般情况下,电调应该不会烧,一分钟烧了属于不正常状态,我想电调应该有点虚报安数,肯定达不到额定40A,
原是2s.20c现百在是3s2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