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教好赢40A的问题。也照着大侠们说的做了还是没用 ...
继续求教好赢40A的问题。也照着大侠们说的做了还是没用,现在详细说以边,先谢谢了啊

楼主(2010-05-19):
继续求救中午没说清楚,抱歉了各位大侠,我的好赢40A的电调出现开机时自检不过哔哔的声音,BEC有输出就是
电机
不转,在控上改了反向也没用,就是不启动。电机好的。只不过电调炸过,在飞的时候
电池
甩出来再电机中高速的时候断开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而且头朝地载下来的电调外皮有一点点损伤

网友A:
开机就一直:哔哔叫?
可能油门不对?电调油门信号线内部断开?电压检测电路坏了?能哔哔叫,按照好赢的做法,功率部分应该没事。

楼主:
谢谢啦 !LS,那应该什么设置

楼主:
那怎么修这东西啊!我对电子是一窍不通啊

网友B:
先去网上找一个好硬电调声音设置说明书去

网友C:
最好重新设置下油门行程,可能是油门行程不对,电调认为你的油门不再最低点,所以滴滴滴的叫。

网友D(2012-04-09):
可能是电调中间位置一个原件移位脱焊了,我的正好是绑带位置,棒的太紧导致。有时自检不通过,不会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