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JR的控11X如何对频啊?

楼主(2010-05-19):
如题

网友A:
有米的人也有干瞪眼的时候?
帮顶
我没有

网友B:
记得对频的时候要接至少两个子接收机

网友C:
如果是1231 就需要2个子接受 731 一个 631 不用 对频前先插对频线 看到接受闪烁 然后按着高频头上面的对频按钮开机 就KO了

网友D:
模式不要选PPM 我以前的9X2我都是不会对频,因为我选了PPM,

网友E:
模式选择DSM,对频时可以不插子接收也能对上,但是使用的时候,不插子接收是不好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