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华科尔 WK-2801PRO 模拟器 问题

楼主(2010-05-19):
准备入华科尔 WK-2801PRO 不知道用什么
模拟器
练习好?

网友A:
用什么模拟器和2801 pro的关系不大。

网友B:
买个天地飞LAMA上带那个狗,把插头换成两极3.5mm插头就能在2801上用了,我就是这么干的,很好用,什么模拟器都能用

楼主:
3楼的 细说说 可以? 谢了

网友C:
G4。5和凤凰2。5V都在用,2801PRO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