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钻铣数控改造的问题

楼主(2010-05-20):
浏览本版钻铣床进行数控改造的贴子,有一个问题一直不解,就是
铣刀升降都是通过控制Z轴丝杆实现的,为什么没有发现通过控制主轴行程实现的?
小白问题,烦大虾们不吝赐教。谢啦!

网友A:
如果用主轴升降也是可以的,但没有丝杆升降精度高。因为主轴需要锁紧,松了震动厉害没精度,紧了主轴套磨损的厉害。

网友B:
感觉行程也是问题
两个方法行程差距应该不小吧?

网友C:
我也是小白

楼主:
谢楼上解释

网友D:
通过主轴行程实现也没有问题,主要是成本贵一些,镗床就是靠主轴进给完成镗销工作的,实际上定梁龙门铣也都是主轴伸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