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铜”应该怎样做表面处理??

楼主(2010-05-20):
请问“铜”应该怎样做表面处理??

1. 黄铜表面做了抛光,没过一段时间就哑光了,颜色都有点退了的感觉。有办法救救吗?
2.  如果想要硬一点,是不是加热做碎火吖?

请老师傅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过段时间哑光了是因为铜氧化了,想不退就镀其它什么耐氧化的金属。想要硬点可以通过调整其它合金的配比量。黄铜本来就是合金的,具体是铜和什么金属的合金我忘了。

网友:
具体是铜和锌还有什么金属的合金吧 。

网友A:
借宝地一问      我的铜壳zippo打火机时间长了就被汗液腐蚀了   甚至能看见指纹形状的腐蚀痕迹   请教该如何处理     要电镀用什么溶液?

网友:
好像铜比银活泼吧?是的话就把它泡到硝酸银里面去,置换出银,

网友:
硝酸銀比飲還貴

网友:
用牙膏可以擦出来的,不过要是铜氧化成黑色的后,表面保护非常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喷光油

涂清漆在装饰方面是常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宝地一问      我的铜壳zippo打火机时间长了就被汗液腐蚀了   甚至能看见指纹形状的腐蚀痕迹   请教该如何处理     要电镀用什么溶液?

离子镀,氮化钛

网友:
用檸檬酸洗就可以清除铜氧化
檸檬酸是幫助 把已經氧化的銅表面去除銅綠和氧化物

网友:
七嘴八舌啊,都有道理。围观

网友:
抛光后上车蜡,有种日本的最好,在金属表面有一层

网友:
搁老陈醋里20分钟,拿出来清水一冲就好了。

网友:
铜 钝化处理 蜂鸣片上边的铜片就是这样处理的,还有紫铜的硬度可以通过冷作硬化来提高.

网友:
上阿里爸爸找黄铜钝化液吧

钝化前最好用铜清洗液洗干净后再钝化,应该有配套售卖的。

楼主:
谢谢个各位前辈提供的宝贵经验~  :loveliness:

我想要的都是粗用的,钝化处理应该比较好。
铜钝化液,是不是指‘铬酸盐’吖? 可以详细点吗?

综合一下:
“搁老陈醋里20分钟,拿出来清水一冲就好了。”这个材料比较容易找,试试行不

“抛光后上车蜡,有种日本的最好,在金属表面有一层”这个方法用在装饰品不错。

“用牙膏可以擦出来的,不过要是铜氧化成黑色的后,表面保护非常好的”
“柠檬酸可以做清洗”

 今日找到:用漂白水可以帮铝制品发黑。 有人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