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轴直升机的大桨有研究吗?

楼主(2010-05-20):
四轴的正反螺旋桨好像大家的选择有限啊,直径小的效率低,直径大的天价;  共轴直升机大桨大家有研究过的吗?很便宜啊!

A/B两种对应正反桨的,嘻嘻,常见的拉马旋翼盘直径可达340MM,不小了吧?!就是不知道效率和强度。。。如何?

要自己加工个固定螺距的浆夹,做成的四轴还可折叠哦便携性提高N倍 啊

就是我手边没有哦,要不就做点测试,呵呵

大家折腾,俺等结果

楼主:
看了就走了?话都没?还是急着做测试去了?自己顶

网友:
想法很好   顶了

网友:
创意很好 不知能否整的过 平衡点 要掌握的恰到好处

楼主:
谢谢顶贴!
不要只是说想法好,呵呵,大家折腾下:

搞点测试啊,上个拉力力效表呗

网友:
好像己經有的.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2454&extra=page%3D1    这位兄弟动作不慢哦,看下13楼,等结果了

网友A:
拉玛桨可以用,偏软,高速变形影响桨效,必须加减速。无论是加工桨夹还是弄减速机构都是很麻烦的,不如直桨来的方便。 自己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玛桨可以用,偏软,高速变形影响桨效,必须加减速。无论是加工桨夹还是弄减速机构都是很麻烦的,不如直桨来的方便。 自己可以试试

谢谢了,呵呵,很宝贵的经验——无私的提供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想问下:拉马的旋翼一般工作在多大的转速呢? 如果用无刷直接驱动是多大KV的电机合适呢?1000KV?  600KV?

网友A:
没具体量过拉玛桨展开后是多少寸的。如果13寸,估计得600kv甚至还低的电机。 一般都是700kv配12寸桨用,如果换配置,电流,拉力的都得测。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测试下,对四轴爱好者将是宝贵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具体量过拉玛桨展开后是多少寸的。如果13寸,估计得600kv甚至还低的电机。 一般都是700kv配12寸桨用,如果换配置,电流,拉力的都得测。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测试下,对四轴爱好者将是宝贵的经验。

晕,俺没桨哦,你们先来啰,俺稍后跟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