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看看电调上的这个电容是不是击穿了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0-05-20):
左边那个电容是不是击穿了?

楼主:
补充 我用万用表分别量两个电容两脚间的电阻 都没有短路 都是一个一千多欧的阻值 电调使用正常 但是从外观上看那个电容像是被击穿的样子 有点担心电调会出事

网友:
不放心就自己把电容换了,操作简单,也不贵

网友:
按ls的意思办
圈阅

网友:
扒皮看看  不过不像穿了 电容穿了一般都是顶部或底部

网友:
看顶部有没爆浆就知道了,顶上的折槽最不耐压,圆桶壁最多是给外力挤压坏的

网友:
换了换了,这个样子还敢用!?楼主厉害。

网友:
换了换了

网友:
LZ不放心就换了吧!换时请注意,电解电容有85°C和125°C之分,选125°C好些,更耐高温不容易爆。

网友:
即使没有击穿,容量也不够了,还影响旁边并联的那只电容

网友:
同意换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