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 可以用作切割和打孔吗?

楼主(2010-05-20):
电焊机使用焊条 实现焊接。如果不用焊条,而是用一条 细钢棒,是不是可以实现 切割和打孔?

网友:
有碳弧气刨焊,还有等离子切割机

网友:
呵呵,好像不行,我试过,钢棒会先烧掉的

网友:
钢板烧个洞还是可以的,但是会变形

网友:
用大电流档,开起料来很爽的,精度就别要求了

网友A:
电焊机 可以用作切割和打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焊机 可以用作切割和打孔的.

如何操作?

网友:
电焊条,大电流

网友(2010-10-01):
如果不考虑精度,50的角钢,2跟焊条搞定。

网友:
那叫焊割,大电流小焊条把铁融化后滴掉,不停的这样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