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脉冲电源内部图

楼主(2010-05-20):
本人一直想促进线切割DIY的发展,特此发几张脉冲电源内部图供大家参考!
其中还有一块步进驱动板在后部没照到。

此脉冲电源是小厂山寨的,2500米,我找了N久,应该算是最便宜的了,整个控制箱内只有一个IC芯片,就是下图那个打磨掉的,应该是控制脉宽和脉间的。

有2个变压器,一个是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
好多电容,好多滑动电阻

网友:
看看
山寨也还不错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懂,座沙发关注。

网友:
回复 楼主:

贵!自己少一个0应该能搞定。

网友:
少一个0连一变压器可能都搞不定的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
有没有正面图片

网友:
虽然山寨,做工还真不错,
自己做全用新件,加上机箱,人工也快上千了.

网友:
线放得还行啦,

网友:
将电路抄下来,还正以后维修也要用到

楼主:
看来大家对电工布线不熟悉啊,这个离正规的标准差的远了,最多算到位了,发现没连一个线号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大家对电工布线不熟悉啊,这个离正规的标准差的远了,最多算到位了,发现没连一个线号都没有。

老大那成本又高出不止百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大那成本又高出不止百元了.

貌似高十几而已。

网友:
信号线和大电流线最好分开走吧,然后输入和输出线也分开。这个全部扎在一起,不知道会不会造成脉冲不稳定。不过总体来看还是挺整洁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高十几而已。

老大没算多出的人工和时间吧?

网友:
空空荡荡的,呵呵!

网友(2010-09-25):
2500米是2500人民币还是2500美元?要是人民币,感觉是便宜的,毕竟懂电子能DIY的不多呀,想弄一个,什么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