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一字孔的方法

楼主(2010-05-20):
新人请教不锈钢板上开一字孔的方法,谢谢!

网友A:
如果钢板不厚可以冲压 铣床加工出来的都有圆角

网友A:
线切割也可以

网友B:
台钻打孔,锉刀上场

网友C:
冲压需要模具
铣床需要设备
线切割需要银子
台钻再铣麻烦
电脉冲。。。。
最简单有效就是角磨装切割片,卡卡的那叫一个快

网友D:
多厚?数量有多少?
最常用是,装在手电钻上的,开异形孔很方便的.

网友E:
方法很多,楼上都说了,根据你的要求选择

网友F:
等离子切割,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说的对

网友H:
火花机打.不就完了

网友I:
激光切割

网友J:
是一字孔还是腰型孔?

网友K(2011-03-18):
板橙,经济实在.

网友L:
角向砂轮的上

网友:
不知道要求啊

网友M:
都在瞎猜呀,你们知道搂主要开啥样的长孔?多大尺码?具体都什么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