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0-05-20):
昨天第一次用凤凰2.5模拟器,油门加大飞机起飞后如果不动任何摇杆,JJ总是向左飘(怎么说呢就是保持高度和水平的往左侧一直飘出去)我记得看过帖子说是由于地面效应,正常是要左倾的,但是我不知道这种所谓的左倾是不是就是往左飘还是往左侧倾斜呢?
第一次飞真的不知道,所以还希望大家多多帮助啊!

备注,模拟器里我已经纠正过遥控器摇杆了!

网友:
正常!需要稍打右副翼

楼主:
看来悬停真的好难啊!左飘的厉害啊!模拟器里面一会儿飞机就左飘到视线外面去了,难道我全程一直要稍打右侧副翼么?

网友A:
哈哈,你是最新的新手了。
飞机起飞后会往一边倾斜,然后需要你往相反的方向打副翼,然后不断修正,保证机体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是最新的新手了。
飞机起飞后会往一边倾斜,然后需要你往相反的方向打副翼,然后不断修正,保证机体悬停。

嘿嘿,不好意思!确实很菜啊!

楼主:
昨天模拟器里估计炸了大概有2,30次了,真机的话大概几百块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是最新的新手了。
飞机起飞后会往一边倾斜,然后需要你往相反的方向打副翼,然后不断修正,保证机体悬停。

是啊,修正是永远不停止的,除非有平衡仪。

网友B:
楼主的遥控器中点是否校正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遥控器中点是否校正过了。

纠正过了!

网友:
直升机的乐趣就是控制。根据你的指挥,你指哪,它就飞哪,最高境界就是随心所欲。
技术的最高境界应该是精准细腻。
当你的眼睛察觉到机体变化,再到大脑有条件反射,最后到手指操作,整个过程的时间越短越好,手指的动作越适当越好。基本功练的就是这个。

楼主:
估计我要崩溃了,到现在飞模拟器有2个小时了,还是没会悬停。飞机起飞后就越飞越远了,根本没法控制回来啊,然后就炸机,都要放弃了!

网友C:
起飞油门不要一下子太高,慢慢起飞,看到飞机慢慢起来之后,要注意它往那个方向跑。及时打舵就行了。舵量要合适,一般悬停,最大舵量只需要全舵量的一半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油门不要一下子太高,慢慢起飞,看到飞机慢慢起来之后,要注意它往那个方向跑。及时打舵就行了。舵量要合适,一般悬停,最大舵量只需要全舵量的一半就够了。

现在就是副翼控制不好啊,起飞肯定左飘,然后往右打副翼,飞机会回来但是这个量很难控制,而且飞机会又往右飘了。然后飞机开始越飞越远了!

网友C:
那就要看你反应了。打回来了记得要适时回中,并且向反向稍微打点舵以低效惯性。你这方面得多练习。右舵打多了。

网友D:
耐心不够啊,我玩模拟器第一天就摔了不下200次。
标准起飞应该要先打一点点右副翼然后油门慢慢推起来,这样飞机是几乎垂直离地的。
再确ren一次你没有把模拟器的风力设置打开,那样会飘得很严重。还有尽量选大飞机练,50油的,越大越稳,练熟了再换小飞机。
我一般这样确定各微调的配平值的,飞起来然后手动修正到基本悬停,就是各个方向基本没有速度,然后开始记录维持这个状态我一直在打什么舵,接着向这几个方向补微调。这个办法在模拟器和真机上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耐心不够啊,我玩模拟器第一天就摔了不下200次。
标准起飞应该要先打一点点右副翼然后油门慢慢推起来,这样飞机是几乎垂直离地的。
再确ren一次你没有把模拟器的风力设置打开,那样会飘得很严重。还有尽量选大飞机 ...

恩,谢谢指导!风向好像我开着,回去关掉。200次肯定没有的,你厉害的! 我原本开450,后来开了AURORA 90确实稳不过还是要飘,看来还得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要看你反应了。打回来了记得要适时回中,并且向反向稍微打点舵以低效惯性。你这方面得多练习。右舵打多了。

看来还是经验不够啊,我有回中的,但是要么是打小了飞机没反映,要么是回中量打大了又变成往左飘了。

网友:
所以需要多练习体会舵量。当初我起飞都炸了几百次才能飞起来,因为通道设置不对。还有,模拟上左偏在我模拟器上没有体现出来。可能你的起飞场地不平也会这样。当然,既然你知道了起飞会左偏,那是好事!

网友E:
用凤凰2.5的悬停练习模式,可以循序渐进,比如只要控制副翼 只控制升降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凤凰2.5的悬停练习模式,可以循序渐进,比如只要控制副翼 只控制升降等等

这个建议不错,回去试试好像没看到凤凰有这个选择么?

网友D:
那个好象是G3系列里的

网友F:
你2个小时就想练成悬停?
我一周了,现在停的还不像样呢!不出一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