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多先换什么好,高手指点

楼主(2010-05-20):
现有1000多元,我是风神50油机,想升级,先换陀螺+陀机(401+9254)好,还是先换控(JR DSX7)好
请给帮助,在此谢谢了。
现在陀机是KSD800+5010,控是固朗K-7X,
暂时也不会玩3D,技术不到,

楼主:
另外再问一个问题

看坛子里都说5010不安全,我机子5个全是5010,要是换的话,即便宜,又安全的,能换什么呀,再次谢谢了。

网友:
[即便宜,又安全的]

1千元[即便宜,又安全的].飞悬停,十字盘用。一般温柔航线可用FUTABA3001或是JR的539[看谁有出三个全新在180左右】。剩下的钱可收一套二手的401+9254   。再就是摇控+接收就不止1千元。

网友:
额。。。想换那个换哪个吧,都够呛,都该换。

网友A:
的跟你的一样     加速管  我换     斜盘舵机 我换      陀螺跟尾巴 我也换了      控也换了

539的斜盘   520陀螺  尾巴是 9256   控 DSX7   我走了好多弯路啊  6800 块  我算了  能买YT的了  我想哭啊

网友:
我觉得先换控吧,建议添点钱,用DX7足够用了,呵呵。

网友:
油机,安全第一,建议先换控。

楼主:
谢谢大家,我准备全换了,

反正已经花进去了不少钱了,唉,以后坚决不买套机。
正在犹豫,是否应该一步到位换个DSX9,反正控用的时间长,也不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跟你的一样     加速管  我换     斜盘舵机 我换      陀螺跟尾巴 我也换了      控也换了

539的斜盘   520陀螺  尾巴是 9256   控 DSX7   我走了好多弯路啊  6800 块  我算了  能买YT的了  我想哭啊

是呀,我是原来一直没网络,看不到,所以着急就买了套机,悔呀,现在知道了,慢慢玩吧,以后再不买套机了,等这个炸了,准备买个VII-SV的全金属轴转动尾的空机,只少这个机子的配件还可以用,

网友:
斜盘舵机 还futaba3010吧

网友:
有条件换DS610 或者9252更好~

楼主:
终于下决心,今天全换了,唉,又让我花了3000多呀,

网友:
呵呵,中毒了啊,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跟你的一样     加速管  我换     斜盘舵机 我换      陀螺跟尾巴 我也换了      控也换了

539的斜盘   520陀螺  尾巴是 9256   控 DSX7   我走了好多弯路啊  6800 块  我算了  能买YT的了  我想哭啊

这下我和你一样了,买的套机加运费3090元,回来电子设备全换了,陀螺401+9254,975元JR控1560,陀机550,加速管200,这不又花了,再加上又卖了一些要用的东西花了500元,总造价已经6875了,其它要是自己本的话,空机1280+发动机420再加以上的才5500够了,唉,真是也悔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