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砸机后ZTW电调能给舵机正常供电,但电机没供电

楼主(2010-05-20):
把电调包装拆了,
电机
供电3向线接头全部是好的!已近做了调换实验,电机也是好了!
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电调不供电给电机,我的电调是ZTW40A,飞450用的

网友A:
电调坏了

网友B:
既然是电机不听电调的指挥!那么你是乍样证明电机是好的?
我怀疑是炸机时电机线的接头......

网友C:
能供电说明bec是好的,电调烧没烧,还得拆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