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还是翼龙

楼主(2010-05-20):
我是个新手~ 以前是飞电直的~ 现在准备买个固定翼. 看中了京商的3通的塞斯纳 还有就是 艾特的3通翼龙. 请懂的朋友帮忙介绍下买哪个好? 哪个更加适合新手. 谢谢

网友:
最好考虑4通 容易上手

网友:
3通的塞斯纳没有翼龙好飞,建议上4通吧,塞斯纳跟翼龙都行,翼龙难看,但耐炸

网友A:
飞电直的,买空机或者单机回来就可以,建议翼龙比较耐摔。 如果要套装的花,也是建议艾特翼龙,建议要新版的,新版的是2.4G套装来的,450左右一套。2.4G6通道接收啊

网友:
飞电直的?买赛森纳吧!你应该不会摔!相信你!!!

网友:
小赛吧,想摔坏不是件容易的事

网友(2010-09-10):
翼龙超级耐炸,我的炸了无数次,还可用,就是有补丁

网友:
2.4G四通锂电无擦翼龙,好飞耐炸不断桨。
但三通小赛易飞好看便宜,多买桨备用就可以了。:loveliness:

网友:
翼龙超级耐炸

网友:
都行  翼龙难看

网友:
飞电直的转固定翼好转得很,随便搞个飞机都行

网友:
名牌的没玩过,山寨的这两种倒是飞过。都可以  简单得很比直机简单很多  就是降落不太一 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电直的,买空机或者单机回来就可以,建议翼龙比较耐摔。 如果要套装的花,也是建议艾特翼龙,建议要新版的,新版的是2.4G套装来的,450左右一套。2.4G6通道接收啊
不会吧,四通的要550啊,我刚买的

网友:
翼龙的好飞

网友:
我以前也是飞电直的,后来直接上赛斯娜的,有老手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