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机转速

楼主(2010-05-20):
用自行车的码表。杠杠的准   淘宝很多:  设置轮胎周长取为N/60,譬如60,(代表轮胎周长60毫米), 传感器直接固定电机轴上。显示速度就转速RPM 圈/分钟

楼主:
没有顶的 自己来

网友:
学习中,我帮你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自行车的码表。杠杠的准   淘宝很多:  设置轮胎周长取为N/60,譬如60,(代表轮胎周长60毫米), 传感器直接固定电机轴上。显示速度就转速RPM 圈/分钟

电机转速的测量有多种方法,最精准的是激光转速仪,对于无刷电机来说,测量驱动电压的频率经计算一样能准确得知转速,其实很多厂家都是用的这种方法,测量及计算方法请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8619&page=2#pid4863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