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什么是襟翼?~~~~~~~~~~~~~

楼主(2010-05-20):
如题,襟翼和副翼的区别是什么,还有什么空气刹车,懂的DX解释下哈,谢谢~~~~~

网友:
具体我也不清楚 建议问百度GG

网友:
我也不太了解,在这小装一下。襟翼有前缘襟翼,后缘襟翼。其中后缘襟翼比较常见,大型客机都有,前缘襟翼在战斗机上比较常用,如su-27.J-10.。。。
   襟翼与副翼的区别,副翼是差动,而襟翼是同向动的。
   襟翼的作用,主要是改变机翼的气动外形,翼型。改变升力系数,一般襟翼打开时(向下),使升力增大,飞机能够低速平飞,主要是降落用!在滑翔机上,有减速增升的作用!

楼主:
我在2801PRO上设置襟翼,只能差动,不能同向啊,怎么能设成同向呢?这个很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2801PRO上设置襟翼,只能差动,不能同向啊,怎么能设成同向呢?这个很有用

改1 個反向舵機裝上就可以了.

网友:
坐真飞机的时候,看到降落前一起往下伸的, 落地后向上翻的就是,我坐飞机都喜欢看那东西在动

网友:
向上翻的是空气刹车,实际上就是阻力板,减速用,还有就是如果要紧急下降的话也可以立起来,在机翼上表面起到扰流的作用,下降很有效。

网友:
做下一架飞机时加个襟翼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