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玩不 了G4模拟器

楼主(2010-05-20):
我 的 DSX9接上G4后其他 通道都 正常 ,只有油门无效,飞机螺旋桨不 转,请问 谁能解决这个 问题 ,
我 拿TDF6C玩就 一切正常

楼主:
我天,这贴这么 长时间 了一个 回答的 都 没有,难道 我 问的 问题 太 难了 ?

网友:
试试把一条空的通道设置成smoke,不行就再设置成反转,应该就可以了

吸顶中

网友:
7通道反向!

网友:
 天天都在用

楼主:
感谢楼上2位的指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