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遥控器上有固定翼倒飞切换开关?

楼主(2010-05-20):
本人一直玩船和车,现在想开始玩固定翼飞机,首先要买个板控吧。首先看上了2.4G的6EX.
但是研究了半天好像没有我想象当中的倒飞切换功能,就是倒飞的时候拨一下开关,然后升降舵和方向舵就反向了,这样就可以用正飞的手法来倒飞了。恢复正飞以后再拨回开关就切换回来。
请问各位前辈,我所设想的这个倒飞切换功能6EX能实现吗?不行就上更高级的控?我看高级控上好像也没这功能。。。

网友A:
好象没出这种控哦 !

网友B:
固定翼??倒飞开关???
倒飞的时候你把控也倒过来就好了O(∩_∩)O

网友C:
画蛇添足 如果按你说的 做3D动作 可真够累的 不停的拨开关

网友D:
invert开关在十年以前很普遍,现在都改switchless invert的飞行方式了

网友E:
LZ 的意思是要打了某开关后,舵机要能反向运作,暂时没发现这个功能。即使有此功能,真正飞时很容易搞混乱。

网友F:
哈哈哈~~~~~~~~设一个这种开关肯定经常炸机~~~~~~~~

网友G:
车船的枪控上难道有这种功能?

网友H:
那切换时机呢 正在侧飞的时候切哪个
如果有的话 肯定炸鸡得多

网友I:
有没有全套3D开关?

楼主:
看来是我异想天开了。。。

网友D:
不是你异想天开。这个开关在以前是标准配置,只是现在都淘汰了。

楼主:
现在连高级控都调不出这种模式了?万一有人怀旧呢。。。

网友J:
好想法 学生强烈支持

网友K:
我也觉得是好想法。:loveliness:
最好多做几个开关,分别对应直升机的对头、对侧、倒飞等等,以后新手只要把对尾练好了,正飞倒飞都简单了,哈哈

网友L:
固定翼倒飞是拿技术玩出来的,不是拿开关切换出来的

网友:
futaba1024大九和jr10x固定翼版有倒飞开关

网友:
可以使用混合控制,理论上可以。

网友:
干嘛不做一个3d全套的开关呢?打一个开关做一个3d动作!哈哈,这样飞飞机个个都是高手了!

网友:
20楼说得不对,T9Z我已经研究了两年多,都一直没弄出来LZ说的功能。我也想啊!

网友M:
老金说的是舵机反相功能

楼主要的是一个开关,在倒飞时当正时操作(把需要的舵面反相)

网友:
还没听说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老金说的是舵机反相功能

楼主要的是一个开关,在倒飞时当正时操作(把需要的舵面反相)

早先的高档控是有这个开关的,叫“invert”,也就是说,直升机或者固定翼翻过来以后,拨这个开关,所有相应的舵面操作都自动反向,操纵者用正飞完全一样的手法来控制这时已经肚皮朝天的飞机,不需要考虑这个舵和正飞是一样的,那个要反向。。。这种飞行方式就叫switched inverted flight
但是这种操作方法也是有问题的,就像前面有人提出,侧飞怎么办?后来干脆就把这个功能去掉了,现在完全靠操纵者自己来控制,也就是switchless inverted flight

网友:
jr.3810直机有這个开关.

网友N:
可能现在 的multiplex控可以这样吧,T9Z是不行,研究了好久

网友(2010-06-23):
LZ就不要倒飞了嘛

网友:
侧飞就再加多一个开关,一个左侧飞,一个右侧飞,做成一个侧飞的三段开关这样不是很简单的事。反正控上的开关那么多, 就多这两个。

网友:
回复 网友N:

那45度侧飞怎么办?30度侧飞怎么办?15度侧飞怎么办?
左转弯侧飞怎么办?右转弯侧飞怎么办?

网友:
开关多了就晕了吧 估计炸鸡比自己练会倒飞还要多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可能现在 的multiplex控可以这样吧,T9Z是不行,研究了好久

低档的EVO 9没有,高级的没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