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独眼龙问题

楼主(2010-05-20):
根据独眼龙说明书所提飞行模式的切换和失控自动返航动能需要一个通道控制并且要有失控保护功能,独眼龙推荐的是PCM接收机。如果使用有失控保护设置的恒吉PPM二次变频接收是否可行?两者有区别吗?

网友A:
没有区别。但是恒吉PPM二次变频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很难设置!我打电话问厂家的客服,也没搞明白。建议使用149dp二次变频pcm接收机。

网友B:
如果没有二次变频,用的是普通的R770S和RS77S接受,能设置失控保护吗?

网友C:
有失控保护外接模块不知效果~

网友D:
大金鹰可以设置失控保护 详细看说明书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其实很好设置,有需要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