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次不炸金身已破,450 FPV带我进入炸机新境界。

楼主(2010-05-20):
这些天,FPV把我的450带入新境界,初次领略FPV的乐趣,可以说相当骄傲。于是,不免得意忘形,到处向人炫耀。

然而这一炫耀,也就离炸机不远了。报应来得很快。别人一戴上FPV眼镜,就称赞我这玩法高级,然后我就飘飘然了,接过视频眼镜,向众人展示“地面驾驶”。然而,有人在场观看时,精神不能专注,总想着秀一秀,还要跟人说话,不厌其烦地解答那些重复一千八百六十多遍的问题,如“这么重的直升机,一块电池只能飞20分钟吧?”你说你怎么答?这炸机也就难免了。

于是,本周已经炸过2次,破了1053D不炸的金身。

事后想想,虚荣心令自己得不偿失。炸完后,身后观看的人并不理解,问“怎么掉下来啦?”认为这东西一推油门就自动飞起来。昨天一哥们儿,问是不是我在飞的时候把控关了,飞机就自动、慢慢地降落到草坪上?我真想说,那是一种天真、烂漫、无邪的扯。这帮哥们是咋想的呢!

当然,根因还是我自己不够淡定,总想炫耀,总想震撼别人---结果震撼了自己、震撼了爱机。FPV的阶段,首先要做的,还是淡定、淡定!

网友:
炸机不算什么,不过飞行时候专注还是有必要的,呵呵~~

105次不炸,高手啊!!佩服佩服!

网友:
总结一下..FPV 玩3D

网友:
努力在不炸中挣扎。。。。。

网友:
淡定!多摔几次就定了!

是不是我在飞的时候把控关了,飞机就自动、慢慢地降落到草坪上?我真想说,那是一种天真、烂漫、无邪的扯。

谁家的孩儿问的?太搞笑了!

网友:
直机FPV 3D应该也没那么晕吧?我倒听说装车上玩会让人很晕

网友:
FPV飞450是比较晕。。稳定不够好。

网友:
昨天一哥们儿,问是不是我在飞的时候把控关了,飞机就自动、慢慢地降落到草坪上?

游戏里的飞机很容易做到,还有呢,游戏里的车是难得撞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我在飞的时候把控关了,飞机就自动、慢慢地降落到草坪上?我真想说,那是一种天真、烂漫、无邪的扯。”

谁家的孩儿问的?太搞笑了!
不是搞笑,真的有这样的机,而且是油机。

网友:
学了,人生的态度是淡定

网友:
LZ用的FPV是什么品牌  效果怎么样 哪买的  麻烦PM下 谢谢!

网友:
个人感觉电直如果要搞FPV的话,至少得上500,一旦用500以上级别来飞第一人称的话,我感觉有下面几个好处:

一,500负载设备重量可以更多,设备安装位置可选性更大,一般的450用2200mah3s-lipo电池,3500kv山寨电机,正常航线用的各曲线情况下,负载可以达到6到8斤,飞行时间平均下来也就4分钟左右。

有几个增强450负重飞行时间的试验说明了450天生不适合负重太多:
试验1:我自己亲自做的一个尝试,如果靠并联3s电池来增加电池容量的话,比如并联两个2200mah3s-lipo电池,不负重前提下,飞行时间平均下来大概是单个2200mah3s的1.5倍,如果负重达到3公斤左右(我的一套点火系统+弹药+4个1.5V电池一共的重量),并联2个这样的电池提供的飞行时间会缩短成与使用单个电池飞行时间差不多,应该与电机的性能很有关。
试验2:用更宽的浆,同时采用3或5旋翼系统,这个我没有真正尝试,但是理论上能提高一定的效率,不过如果这样改的话,炸一炸成本未免高了点吧?而且这样的东西严格来说已经不是450了吧?
试验3:以前考虑到装载的设备不一定功能和重量的比例很好,也就是说:比如一个设备本来是有金属壳的,但是去掉金属壳照样能使用,索性去掉这个没用的金属壳来减少重量。这个思路应该说,是450提高FPV飞行性能的有效途径之一,毕竟我爱机里的东西都被我这样改过了。

二,目前500级电直从空机到设备的价格都可以被普通450玩家接受了吧?,控,接受器,遥控器,陀螺仪,甚至是并联后的450电池等等,都可以和450本来就兼容吧?山寨空机+电机电调再买点配件其实也不用花多少钱。最主要的是能比450更随意。

三,虽然开始跑题了,但是还是要特别提到电池。目前各种适合500航线使用的电池多种多样,而且价格可选空间大,就说前段时间说的18650电池,大概一节3.7V的最差最差的只要几块钱人民币就能到手,再好的也没有聚合物贵吧?而不用三四百人民币才买到那种500用的lipo电池

四,对飞行环境对450和500两种电直身上产生的影响,给飞手的作用和能力要求,肯定是450更严格,更严格就意味着炸机更多!

五,从飞行时间的角度出发,450装满后飞个三五分钟下来,飞手看一看屏幕还没过瘾就要下来了,哎,如果还要录点什么的话,基本就更不过瘾了。这点,500起码FPV起来不至于这么不爽。

我现在有1个车 2个450 1个500,由于我的飞行爱好取向,就算我不搞FPV或航拍的时候,我也只玩玩500和无刷车了。
如果把500比做汽车的话,450充其量顶多只能算个摩托车。

网友:
看了LS的帖子,启发很大啊`

网友:
自旋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强人,105次,主轴都得磨细了

网友:
 厉害~ 105次 我顶多5次

网友:
上个视频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