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想改装个室内小灰机。求教

楼主(2010-05-20):
看了好多室内飞机的帖子,我有个癖好,越小越喜欢!
   一点都没有头绪,各种求教!!

网友:
楼主,求教什么也得说具体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说了!各种!比如:电机、浆、电磁舵机制作方法、材料!。。。。。

网友:
改装?手里都有些啥东东呢,报一下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一个 超小遥控直升机!想拆!雷速登  超小的车!
其他的正规设备应该全了吧!控、工具、电池还有固定翼、450的各种零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个 超小遥控直升机!想拆!雷速登  超小的车!
其他的正规设备应该全了吧!控、工具、电池还有固定翼、450的各种零件!
越小越好的话,好像还差点泡沫或者EPP和几支小小的螺旋桨吧,7MM电机的话,直驱建议整几个46MM的小桨,单个拉力在16,7克,还不错,哦,对了,还要几只电磁舵,然后加上你手里的东东,就可以开始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越小越好的话,好像还差点泡沫或者EPP和几支小小的螺旋桨吧,7MM电机的话,直驱建议整几个46MM的小桨,单个拉力在16,7克,还不错,哦,对了,还要几只电磁舵,然后加上你手里的东东,就可以开始折腾了

7mm电机还是近60mm桨好点吧。其实楼上的意思应该是让楼主把小电直拆了,主电机作动力,尾电机通道接个电磁舵(具体制作自己搜)控制方向(非比例),依然用电直的电池。楼主努力吧!

网友:
嘿嘿,好多超微的小鸡都是2通的,我也喜欢,一起来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