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406a遥控用于250机三通道(油门)反向,怎么调整, ...
请问0406a遥控用于250机三通道(油门)反向,怎么调整,谢谢!

楼主(2010-05-20):
郁闷,在013上面没问题,可是用在250上就反向了,连电调都没换呀。请高手解答。

楼主:
油门调好了,斜盘三个通道又集体反向。通电斜盘舵在上面,推油门马达转,三个斜盘向下。

网友A:
老问题了,后舵机反装,升降舵反向,2/6通道舵机线交换就解决了。

楼主:
按照三楼的做法,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