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步进电机驱动程序

楼主(2010-05-20):
小弟实在是个机电盲,我想做一个来回活塞运动的程序,控制他来回的行程,精度要求不高的,能到2mm以内就行了,现在是有一个滑台和步进电机,需要的是一个电源(成品有的买的),步进电机的驱动板(这个成品也有的买),还有一个控制他来回运动的程序卡(我不知道这叫什么,这个就是我要各位大哥帮我设计的东西)。非常感谢参与这个求助的各位大哥,帮小弟下这个忙!~谢谢了

网友A:
用单片机,C语言编程,发出脉冲信号给驱动就好了,自己做吧, 就几个零件。

不懂编程就买一块单片机开发板回来学,8位机足够了,51系列的。再买几本C语言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C语言编程,发出脉冲信号给驱动就好了,自己做吧, 就几个零件。

不懂编程就买一块单片机开发板回来学,8位机足够了,51系列的。再买几本C语言的书。

不会吧大哥,要我重新学起来啊。还有就在这样个单片机的开发板是什么?淘宝上有的?

网友:
支持一下 请懂行的指导一下楼主 呵呵

网友:
你可以在淘宝上买一块脉冲发生器就行。。。。160元左右

网友:
在淘宝上有成品卖,脉冲发生器,

网友:
购个现成就好了,上淘宝找51单片机就好。

楼主:
好生的麻烦啊。估计我是做不好了,只有先潜水一段时间再说了!~

网友:
你的活塞要用多大的力啊,如果不大我倒知道怎么做,因为我刚刚买了一个单片机的开发箱,那里的步进电机很小,力量不大,但是可以控制正传反转的,程序很简单。如果你要很大的力,那就要用大的电机,用大功率的驱动,那我就不会了。其实你要做的东西对那些高手来说,可能几十块钱就能做到,不贵。

网友:
你是用什么驱动芯片的?我用过8435芯片  这个芯片只需要给脉冲和正反转电平就可以了  一个脉冲一个步  可以细分最大8细分

楼主:
楼上的两位大哥,我需要的精度到是不是很重要,需要的移动力量在40kg左右,丝杆是1212的,现在我是花了250元买了一个一直滑台,150元买了个直流电动机,一个正反的机械开关,到现在还没气动起来。

网友:
去淘宝搜,运动控制卡,从1000多到10000多的都有,编程很简单,估计你还需要几个光电开关或者类似的定位用的开关

如果实在自己不太懂这个方面靠免费找人问恐怕耽误的时间比花钱更值钱了

网友B:
还有,你用1212的丝杠,还要带40kg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用1212的丝杠,还要带40kg的东西。。。。。。

怎么了?我算了下,电机的转速算是1200/分钟,那每秒是移动24cm,不是很快啊!~丝杆经受的力量也是径向的,下面有移动滑块的,纵向的力量可以不计算。

网友:
你试过吗。。。。

我做的一种东西,上面只2kg的负载,要跑30cm/s,用57H80步进,48V驱动,都很难做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步进电机驱动板只要脉冲、方向两个信号,脉冲信号用一个简单的频率可调的如NE555电路,方向信号用轻触开关或光电检测开关检测转换。

网友:
40KG 每秒移动24cm  ,看来得上伺服电机才行了

楼主:
呵呵,谢谢上面几位大哥帮助解释和出主意,我是用一个直流电机。现在还是想把他的移动速度降下来,每秒5cm也够了,但是还没想到用什么方法来降速,明天我把自己做的东西拍几个细节发上来给几位看下,同时也把我的设想也说下,大家帮我想想办法。

网友:
“直流电机。现在还是想把他的移动速度降下来,”,用直流调速器不行吗?

楼主:
只能是减速,用调速器那他的扭矩降速,他的扭矩也降了!~!

楼主:
大哥们!我的照片来了,帮我想想办法,出出主意

网友:
没必要用步进电机,直流电机加限位开关不就行了,而且也不用程序控制,调速调直流电压就行了

网友C:
如果不急的话,可以抽时间用单片机给你写个程序调试一下

网友B:
世上有一种东西。。。。叫减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世上有一种东西。。。。叫减速电机

价格很高的,而且减速比也不是有自己调控的,根据我的情况,他的减速比只要2:1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急的话,可以抽时间用单片机给你写个程序调试一下

哦谢谢大哥了,看我这样的情况,估计步进电机达不到我需要的力量,除非像上面其中的以为大哥那样,要用伺服电机了。可上了伺服电机需要改进的东西有要有电源,重新买个伺服电机(这个很贵的哦)、最终还要解决怎么和丝杆连接的问题,当然现在这个问题我还没解决!~

网友B:
回复 楼主:

减速电机几十瓦的连同减速器跟调速器一起,大概300 - 5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电机几十瓦的连同减速器跟调速器一起,大概300 - 500元

有个大问题,一般他们都是交流电的电机,改变转向是个问题啊,没有直流电机还解决。而且他们的减速比太大了,一般都是在10:1左右的,我最大也只要个3:1的就够了!~!~

网友:
淘宝找几个宽点的同步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