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50飞3D跟模拟器区别太大了..

楼主(2010-05-21):
最近猛操了一阵模拟器之后,上真机去3D,感觉跟模拟器区别很大啊,在模拟器里面翻过来之后稍微给点负螺距机机就可以停止下沉,再给点就可以升高,即使是连续的翻也不需要给很大的正负螺距,除非是快速钟摆,然而在真机上面螺距需求要大得多,几乎要打到底才能稳住不下沉,就是这个手感差异太大,一下子不太适应,下午做彩虹的时候炸了..

我目前的机机螺距是+-12度,是不是电机掉转太严重了?反正感觉就是跟模拟器里面比起来基本是两个手法,大家的感觉如何?

网友:
一个是模拟器里你的转速设得太高,另外一个是你的真机动力也不太够,你要飞跟模拟器里的效果你起码得上30C的电池和暴力点的电机电调啊

网友A:
而且模拟里是定速的。。最佳状态。。要结合你飞机实际情况去设置模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拟器用的是凤凰,以前G4也用过,转速什么的都没有设置过,用的默认设置,感觉各款机型模拟器里面螺距的控制都差不多,今天飞一下真机,被雷到了..

是不是我的动力太搓呢,电机是银燕(Emax)的2215 KV3800,用的12T齿,电调是飞越的山寨货(感觉还可以,不发热,连续飞10块电池也是微温,而且缓启动非常不错),电池是用的格氏(ACE)的20C,各位看看是不是电机太搓了,扭力不够导致掉转严重?本地高手说换个有定速功能的电调会改善很多,本人只听过凤凰的电调有带定速功能,45A的800多一个...OMG...

楼主:
额,刚才又练习了一下模拟器,把定速关掉然后把正负螺距限制为最大9度,这样就跟我真机的螺距感觉比较接近了..看来确实是我的动力太搓了..

网友:
试试6S电!

网友:
你那个电机根本就不够级,是航线用的
3D要用2218以上的电机,一般是2221

楼主:
我也觉得是,下次换个点击再去试试

网友:
我觉得模拟器上的机调得太完美啦.. 哈哈... 真机很难调成这个样...

网友:
目前四面悬停,感觉比模拟器简单

网友:
带定速的电调很多啊那个什铂金的就带!二手区有个卖的三百五八十安的!

网友:
20c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模拟里是定速的。。最佳状态。。要结合你飞机实际情况去设置模拟。
这句精,或者结合模拟器去调试真机

网友:
xxd3680照样3d,只是没有4380来的爆,手法问题

网友:
模拟器能很好的训练舵面反射以及舵面反射中大脑和手相结合对机体进行纠正的动作的时间和幅度。模拟器只能最大限度的“模拟”真机。
一句话:模拟器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模拟器是万万不能的。(个人意见)
因为真机秒炸,然后修机的所折腾的时间用来练模拟器的话,技术进步会大些。
而熟悉了模拟器,从模拟器到真机只需要一个转变和适应的过程。